[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声音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20):
(无正文)

网友A:
换向角度不对吧。电角度滞后于机械角度了吧。

网友B:
脉动问题,需要做电流补偿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动问题,需要做电流补偿处理。

就是做换相电流补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做换相电流补偿吗?

楼主建议你看看成熟产品的驱动波形,这个波形是经过处理的。不是常规的换相。

网友C:
换相转矩脉动是无刷电机固有的缺陷,只能减少,永远不可能消除。
声音大,通常都是换相时序做的不好,软件上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相转矩脉动是无刷电机固有的缺陷,只能减少,永远不可能消除。
声音大,通常都是换相时序做的不好,软件 ...

你的意思是说换相超前了或者滞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换相超前了或者滞后了??

不排除这种可能,你是做有感还是无感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排除这种可能,你是做有感还是无感控制?

有感控制,霍尔变化后就立即换相了。难道霍尔信号也不准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感控制,霍尔变化后就立即换相了。难道霍尔信号也不准确?

你是用外部中断检测霍尔变化还是  其他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外部中断检测霍尔变化还是  其他方式?

我是用15Khz的方波驱动的,在脉冲的中断中检测霍尔变化,也就是说霍尔信号变化后可能有一个脉冲的延迟才会换相,这一个脉冲的延迟(66.625us)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C:
首先,仔细检测一下你的换向程序,有没有存在漏检的情况;
其次,尽量缩短这个延时时间尝试一下。
无刷电机绕组线圈自身就是一个大电感,换相电流本身就会存在一定滞后,换相时电角度会滞后于机械角度。另外,如果参与换相的两个绕组电流导通和关断时间不一致时,会影响到非换相绕组的电流,电流波动,自然就造成转矩的波动,就产生了噪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15Khz的方波驱动的,在脉冲的中断中检测霍尔变化,也就是说霍尔信号变化后可能有一个脉冲的延迟才 ...

楼主这个不能按照理想情况做的,要考虑实际问题,正如草民所讲,换相时需要特殊处理。霍尔信号改变时不能同时进行关断需要关断相,打开需要打开相。而是要先打开需要打开相再关断需要关断相。这样才可以维持第三相电流恒定。这样脉动就没了电磁噪声自然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仔细检测一下你的换向程序,有没有存在漏检的情况;
其次,尽量缩短这个延时时间尝试一下。
无刷电机 ...

估计楼主是直接换相。漏检问题应该不存在。

网友D:
一般PWM要超过20KHz,不然能听到高频声音,还有换相的时序要对,不然有时虽然电机转,但是那是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不能按照理想情况做的,要考虑实际问题,正如草民所讲,换相时需要特殊处理。霍尔信号改变时不能 ...

嗯,受教了!我是直接换相的,换相顺序应该没有问题。按你说的我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仔细检测一下你的换向程序,有没有存在漏检的情况;
其次,尽量缩短这个延时时间尝试一下。
无刷电机 ...

漏检的情况应该没有,我监测过驱动波形,换相是正常的!
我看过别人的产品,感觉他们也只是做了换相电流补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漏检的情况应该没有,我监测过驱动波形,换相是正常的!
我看过别人的产品,感觉他们也只是做了换相电流 ...

不是感觉,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图为其中一相的相线对地电压波形。

红色位置为换相电流补偿点。你看到的别人的产品的波形应该类似这个 ...

嗯!谢谢指教,我的确实没有做电流补偿!

网友E:
如果电流环做得好(速度够快的话),不用刻意的做电流补偿也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流环做得好(速度够快的话),不用刻意的做电流补偿也可以实现

你说的速度快,指的是什么速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不能按照理想情况做的,要考虑实际问题,正如草民所讲,换相时需要特殊处理。霍尔信号改变时不能 ...

FAQ你好,小弟有几点不明白:
先打需要打开的相在关断需要关断的相,这样的话不是有一段时间是三相都通电了吗?这个先后的间隔时间又是怎么确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FAQ你好,小弟有几点不明白:
先打需要打开的相在关断需要关断的相,这样的话不是有一段时间是三相都通电 ...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GTc4mS1mBo3_ZPXUBbq

网友B:
引用 网友F:
FAQ你好,小弟有几点不明白:
先打需要打开的相在关断需要关断的相,这样的话不是有一段时间是三相都通电 ...

http://wenku.baidu.com/view/47915f7331b765ce0508148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速度快,指的是什么速度。

电流环的响应速度吧!估计很难做到那么快的响应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环的响应速度吧!估计很难做到那么快的响应哦!

你的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E(2014-04-21):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速度快,指的是什么速度。

电流环的速度,我将电流环速度设定在16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嗯!我做了电流补偿,好一些了,不过还不是很理想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47915f7331b765ce0508148f.html

thanks, 抽空看一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流环的速度,我将电流环速度设定在16KHz

你用的什么处理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流环做得好(速度够快的话),不用刻意的做电流补偿也可以实现

说白了还是电流补偿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流环做得好(速度够快的话),不用刻意的做电流补偿也可以实现

有个疑问,PID调节会有设定值和输出值,以及偏差值。那电流环的设定值是多少。

网友E(2014-05-22):
引用 网友G:
有个疑问,PID调节会有设定值和输出值,以及偏差值。那电流环的设定值是多少。 ...

设定值就是你期望输出的电流大小。

网友H(2014-08-13):
如果是同一个电机,那肯定是你软件的问题,同步信号同步度不够,或者有偏差,开通点滞后。如果是不同的电机,很有可能是电机本身的质量不行,不同轴

网友I(2014-10-07):
测试下电流波形

网友D(2014-12-04):
电流补偿怎么做?
有没有好点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流环的速度,我将电流环速度设定在16KHz

16KHz?你的PWM频率应该也是16KHz的吧,是不是一个PWM周期执行一次电流环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B:
16KHz?你的PWM频率应该也是16KHz的吧,是不是一个PWM周期执行一次电流环呢

各位做电流环,电流都是怎样的情况啊?每次换向后,电流都从小增大,我做了电流环,可测试总是不稳定,求指导啊

网友K(2019-12-04):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指教,我的确实没有做电流补偿!

你好,怎么我看不到有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