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运放会烧坏如何解决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20):
用这个升5000V?

你的电流是ua级别的?

楼主:
输出电流很小,有个10M的限流电阻。但遇到高压异常时候运放易烧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电流很小,有个10M的限流电阻。但遇到高压异常时候运放易烧坏

那就监控一下 一场情况下 运放的书端吧

我估计你在运放输出端串联一个高压的二极管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是反向截止高压的作用吧,试过不行

网友B:
不要用这个方法,换个思路吧

楼主: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C:
可以试下在输出加24V的TVS管

网友D:
这个电路肯定骚,不烧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肯定骚,不烧才怪呢。

说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