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ignalTapII捕获PLL输出的38.4MHz时钟计数器乱了,为什么?

楼主(2014-03-20):
如题,用PLL输出的38.4MHz时钟,用计数器对上升沿计数,用SignalTapII捕获PLL输出,计数值不对,乱了(如图1)。  但是用Modelsim仿真是对的(如图2)。

大神能不能解释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难道一定要做时序约束吗??

网友A:
你用多高的时钟作为SignalTapII采样时钟的?
要用高一些的时钟·

网友B:
抖动或者测试设备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多高的时钟作为SignalTapII采样时钟的?
要用高一些的时钟·

用的是板上时钟,50MHz。这个有问题没?

楼主:
问了个很低级的问题。SignalTapII的采样时钟只为50MHz,至少大于等于2倍的38.4MHz就可以恢复原始信号。

网友C:
对,是采样时钟的问题
signaltap 是逻辑分析仪
而不是示波器
这个理解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