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BMA020的pin11和pin12是何用途?如何处理?

楼主:
附图一 是BMA020的底视图;
附图二 是BMA020的管脚描述。

请问:
1. BMA020的pin11和pin12是何用途?
2. 画PCB时,BMA的这两个焊盘如何处理?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相关下载

网友A(2014-03-20):
固定焊盘 不连接 NC

网友B:
这两个脚不用接的
画封装的时候,焊盘要画,独立的焊盘就可以了

楼主:
学习了,谢谢二位大哥!

网友C:
其实个人感觉也可以定义成地焊盘,方便散热

网友D:
XTR111,这个焊盘是要接到地的,散热作用

图一:

图二: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