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遥控器控制四轴的问题

楼主(2014-03-20):
有没有人知道,四轴遥控如何控制四轴飞行的,是不是每个通道代表一个飞行模式,接收机接收到遥控指令后姿态由飞控来控制

网友A:
每一通道代表各自的控制量,油门大小,转向的快慢,以及前后左右。实际上最后都是转化为控制角度或角速度。飞控根据当前的姿态自动调整到摇控器的目标姿态。所以你怎么动遥控,它就怎么去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