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 isplever中怎么设置才能让综合时不把逻辑门优化掉?

楼主(2014-03-20):
兄弟们,我需要用4个非门来做一个ns级别的延时,是在isplever综合时会自动把他们优化掉,仿真时没有延时效果了,怎么才能让他们不被优化掉呢?

网友A:
你能否把你的设计说得详细些
在做设计时尽量用时序逻辑,即使使用组合逻辑最好在其后级用时钟打一拍。

网友A:
LATTICE的东东建议少用,文档太少

网友B:
为什么用非门来做延时呢
如果只是仿真用的话
可以直接使用
#delay

网友C:
使用keep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否把你的设计说得详细些
在做设计时尽量用时序逻辑,即使使用组合逻辑最好在其后级用时钟打一拍。 ...

哥们儿,是这样的,现在要完成一个脉冲展宽的任务,要把随机过来的一个几ns的脉冲信号展宽到一定宽度~用时钟的话没有那么高频率的时钟,分辨精度太低了,并且很容易信号干扰到,所以我老板就说那就用非门吧,不用时钟了,串几个非门延时这个脉冲再用个锁存器把它展宽,可是现在问题就出现了...Lattice的东东实在是找不到怎么不让他优化,综合时直接就给我吧这些非门都优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非门来做延时呢
如果只是仿真用的话
可以直接使用

哥们儿,是这样的,现在要完成一个脉冲展宽的任务,要把随机过来的一个几ns的脉冲信号展宽到一定宽度~用时钟的话没有那么高频率的时钟,分辨精度太低了,并且很容易信号干扰到,所以我老板就说那就用非门吧,不用时钟了,串几个非门延时这个脉冲再用个锁存器把它展宽,可是现在问题就出现了...Lattice的东东实在是找不到怎么不让他优化,综合时直接就给我吧这些非门都优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keep约束。

哥们儿好~能否说的详细一点儿呢?万分感谢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儿好~能否说的详细一点儿呢?万分感谢哈~!

你用的verilog还是VHD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verilog还是VHDL?

vhdl

网友C:
引用 楼主:
vhdl

给你个例子 看看吧。
entity example2 is
port (in1, in2 : in bit;
         clk : in bit;
        out1, out2 : out bit );
end example2;
architecture rt1 of example2 is
      attribute syn_keep : boolean;
      signal and_out, keep1, keep2: bit;
      attribute syn_keep of keep1, keep2 : signal is true;
begin
       and_out <= in1 and in2;
       keep1 <= and_out;
       keep2 <= and_out;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out1 <= keep1;
   out2 <= keep2;
end if;
end process;
end rt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例子 看看吧。
entity example2 is
port (in1, in2 : in bit;

OO~感恩啊!哥们儿!

网友(2016-08-21):
请问用“原理图输入”应该如何设置,避免用于延时的多个逻辑门被综合优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