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时候屏蔽层使用的疑惑!!

楼主(2014-03-20):
在元器件的下面,走过带有干扰信号的线条,现在想用两块地平面对这个干扰信号走线进行屏蔽,我走的是四层板,在这里疑惑的是这个干扰信号线条的回流网络不是这个屏蔽层的地网络,而是另外的地网络,在想用这个地网络来屏蔽这个干扰信号线效果怎么样,或者说这样做不行!!

网友A:
效果肯定有。
多少效果就不清楚了

网友B:
还是用地包一下吧   看到过在地上打了好多过孔  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地包一下吧   看到过在地上打了好多过孔  不知道什么意思

主要是这个干扰线条是浮地的,而且是强电!!包地不知道会有问题么,不过这个干扰线条是在第三层,包地的话,从绝缘距离讲不知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干扰线条是浮地的,而且是强电!!包地不知道会有问题么,不过这个干扰线条是在第三层,包地的 ...

强电是不可以采用包地和多层板地屏蔽的,只能通过合理的布局和走线解决干扰耦合问题,必要时在电路设计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