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周立功usbcan 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3-20):
周立功usbcan 盒子  的作用是什么啊???我  手上有个周立功usbcan 盒   我想通过Multi CAN  来控制单片机的LED灯     是不是要用这个CAN盒   将单片机和  PC 连在一起???   在盒子的一侧  有power口   还有个USB口
将这个USB口 通过USB线和电脑连接起来       在盒子的另一侧   还有两个  9帧的  CAN口   分别是CAN1和CAN2
通过这个 CAN接口来将  单片机和CAN盒相连   是这样不???  以上都是我的猜测   我刚刚开始学习CAN

网友A:
应该也有说明书吧...

9针CAN口不能和单片机直接连,单片机端要有CAN接口芯片及电平转换芯片才可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有说明书吧...

我从别人那里借的   没有说明书   求指点!!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有说明书吧...

9针CAN口不能和单片机直接连,单片机端要有CAN接口芯片及电平转换芯片才可以连接...

要到说明书了   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