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二极管能承受的最大正向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4-03-20):
从上面的表格看,最大正向电压就是Maximum RMS Voltage这一项吗?

网友A:
那是反向。

网友B:
Maximum RMS Voltage :最大峰值的有效值
Maximum forward Voltage: 最大正向电压

网友C:
678啥都不知道哇
几个关键词凑一块儿,10个人就有9个半晕了:承受,最大,正压

网友D:
根据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分析下吧,一般芯片资料有图表的。
你串个电阻,利用正向特性可以当钳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反向。

嗯,对!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imum RMS Voltage :最大峰值的有效值
Maximum forward Voltage: 最大正向电压

大于这个1.1V会怎么样?我关心的是,多大的正向电压会让它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分析下吧,一般芯片资料有图表的。
你串个电阻,利用正向特性可以当钳位用 ...

我看到个图,只用4个二极管串联分24V直流电压,每个二极管上压降6V!我在想有没有这样的二极管可以承受6V的正向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678啥都不知道哇
几个关键词凑一块儿,10个人就有9个半晕了:承受,最大,正压 ...

那您老倒是给我解疑释惑一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您老倒是给我解疑释惑一下啊

好,你先说说你的“承受”是个概念?
手册有如下电压值
1.反向重复峰值电压
2.最大(正弦)电压有效值
3.最大正向压降

都无法与“承受最大正向电压”发生联系
要说承受吧,好像指反向;要说正向吧,又没有承不承受一说

网友E:
一个型号的不同的二极管,正向电流相同时电压都差不多;但是,电压相同时电流可能相差很大。
所以,一般都不标明能承受多大电压,而是标最大承受电流。
到底最大可重复承受电流有多少,除了与温度有关外,更主要的看导通时间,这个要查曲线了

网友F:
正向叫导通压降,与通过的电流和温度等有关。反向才叫承受电压,与温度等有关。

网友G:
没听过有这一说的,只听过最大正向压降,最大反向电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个图,只用4个二极管串联分24V直流电压,每个二极管上压降6V!我在想有没有这样的二极管可以承受6V ...

看你的表4个串联,最大能降4.4V,之后的电压是24-4.4=19.6V

网友H:
先想想选用的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若是整流需考虑正向压降和反向耐压,若是稳压限幅则考虑反向耐压,搞清楚参数意义才能选对管子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个图,只用4个二极管串联分24V直流电压,每个二极管上压降6V!我在想有没有这样的二极管可以承受6V ...

稳压管?TVS?
是个二极管分压24V,这么神奇?
求图求真相。。。不会是整流桥吧,,,哈哈哈

楼主就像个外星人来地球一样来模电版,难交流啊

网友J:
正向應該只有最大電流吧?…………

网友K:
你这种用法只会烧掉二极管,,基本知识太欠缺,,需要重新看书

网友C:
不管要的是什么,尽量叫楼主自己明白
1.4个类似1N4000二极管不可能串联起来去分压24V,无论反正
2.可以有:最大反向(击穿,工作)电压,最大(额定)正弦(整流)电压,最大(额定)平均整流电流,最大(定义)正向(整流)压降等

网友L:
找本最基础的电子书看看.

网友M:
Maximum forward Voltage: 最大正向电压

不是

二极管能承受的最大正向电压!

这是两个概念!!!
Maximum forward Voltage 是批量生产的参数,一批零件,每个都通过1A电流,最大的值是1.1

二极管能承受的最大正向电压,  是你生产一批,每个零件通过1A电流,最小的那个值 !!!

网友M:
你的标题,是那个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稳压管?TVS?
是个二极管分压24V,这么神奇?
求图求真相。。。不会是整流桥吧,,,哈哈哈 ...

图就是这样,也是别人问我的。我也觉得不可思议!3和4端加24V直流电,1和2就是一个控制上电的开关@Lgz2006

最好找那个人再确认一下电路
没有见过这样的。
肯定你图所表达的东西不对劲

楼主:
下周找技术人员问问。凡事但求个明白!

楼主:
各位同学!各位工友!各位坛友!这个图是错的!我只能这么说,至于为什么会画成这样,中间故事有点曲折,就不细说了。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真是个好孩子!
真是个好孩子!

网友N(2017-09-29):
没明白楼主想怎么样用。RMS应该是峰值电压对应的有效值。

网友O:
看完了还是没明白,Maximum RMS Voltage这个是正向能承受的最大有限电压吗?Peak Repetitive Reverse Voltage 这个是反向能承受的最大重复峰值电压吗???

网友P:
对比中文资料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Q(2017-11-18):
楼主列出的表格明显有问题,最大反向峰值电压和最大直流反向电压竟然一样,显然不科学

网友R:
没有这一说法的,因为二极管正向是导通的,正负极两端的压降是0.7v,二极管工作在没有反向电压只有正向电压的情况下二级管只要不超电流是不会烧的

网友S(2018-02-18):
损坏二极管的不是正向电压,而是正向电流。电流的大小是关键。

网友T:
引用 网友B:
Maximum RMS Voltage :最大峰值的有效值
Maximum forward Voltage: 最大正向电压

对的,最大正向电压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