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压不对,请大神指点,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4-03-20):
想通过调节10KHZ,0~5V的脉冲方波的占空比,得到对应的Q2的D端输出电压,但是实际电路中,占空比为50%的时候,输出电压是接近于24V。去掉C1可见输出电压为24~22.5V的方波。测得Q1的C极有0~24的正常方波,但是Q2的G极波形为22V~24的方波,感觉就像电流直接经过Q2的SG两端而没有经过R4流向R5。所有的波形与脉冲信号都是正确对应的。

网友A:
PWM输出需要正确地滤波,才能够实现输出电压与占空比成正比。
你的电路,MOS管漏极直接接到了电容上,所以“占空比为50%的时候,输出电压是接近于24V”。

网友B:
开环控制,R6有10K,哪怕是50%占空比,也得不到你要的结果

正确应该是采用负反馈,从C1的上端取电压给PWM控制器,动态调节占空比
R2用1k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输出需要正确地滤波,才能够实现输出电压与占空比成正比。
你的电路,MOS管漏极直接接到了电容上,所以 ...

去掉C1之后,输出电压还是接近24V,理论上如果不考虑Q1分压,G极的电压应该是12~24间变化,但实际上却是22V~24V,不知道这个问题又是出在了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环控制,R6有10K,哪怕是50%占空比,也得不到你要的结果

正确应该是采用负反馈,从C1的上端取电压给PWM ...

那R6和R2的参数应该怎么选择呢,我的控制信号是由FPGA发出经过HT245驱动后直接给到R1上,负反馈不知道接哪里合适。

网友C:
电路也太简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也太简陋了吧

其实就是想得到一个可调的电压信号,而且这个电路他们已经在板上做出来,现在发现不行让改。。。。

网友B:
首先你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自己测试玩玩,还是要做产品?

R6与C1形成RC,当MOS管截止时,C1上的电经过R6放掉,但R6很大,放的很慢,没放到0,你的下一个波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自己测试玩玩,还是要做产品?

R6与C1形成RC,当MOS管截止时,C1上的电经过R6放 ...

想得到一个0~10V之间的可调电压信号。做产品的,是他们在板卡新加的电路,已经做出来了才发现不行。嗯,我把R6改小一点。
去掉C1的话,MOS管截止的时候,它的D极是不是有残留电压,这个电压对它的其它极的输入会不会有影响呢?如果残留电压放电慢,仍然会导致输出电压过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C1之后,输出电压还是接近24V,理论上如果不考虑Q1分压,G极的电压应该是12~24间变化,但实际上却是2 ...

“不知道这个问题又是出在了哪里”
问题在你《电路基础》或者《电工学》这门课程。
PWM波经滤波后得到一个与占空比成正比的电压,PWM源必须是电压源。
你的电路,MOS管导通时,因MOS管内阻很小,漏极(输出端)可以看成电压源。但MOS管关断时,因MOS管电阻很大,不能再看成电压源,而是高阻态(电路开路)。
如果Q2关断时另有一支管子将Q2漏极短路到地,因这支管子内阻很小,可以近似看成电压源(输出电压为零),你的PWM输出经滤波后才可以随占空比成正比地变化。这样的两支管子,其工作很类似于推挽电路,总是一支导通时另一支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问题又是出在了哪里”
问题在你《电路基础》或者《电工学》这门课程。
PWM波经滤波后得到一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