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PIC单片机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上电后不运行

楼主(2014-03-20):
手上有一个项目,是关于电动车的,传感器与链盘的转动有关。先开电,然后再骑行,整个系统就能正常工作。但是当在骑行过程中上电,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只能停止踩踏链盘,停止一段时间后再重新踩踏板,整个系统才能正常工作,用的单片机是PIC的,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困惑……请各位同仁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是单片机上电复位电路设计不合理,导致上电复位不正常

楼主:
我跟PIC的技术支持也联系过了,他让我打开BOR,并且把电压调高一些,我按照他说的做了之后还是没能解决问题。我现在的复位电路是MCLR端口10K电阻接VCC,105的贴片电容接地,不知这样设计是否合适,谢谢

网友B:
是否是晶振不易起振的问题 从这个方面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晶振不易起振的问题 从这个方面查一查

晶振用的是内部8MHz的晶振,不知这个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B:
用的是内部的高频晶体振荡器HFINTOSC 吧, 这个只有用实验来决定了 不了解你具体的应用环境 ,换一个外部晶体试一下。如果解决了 查一查踩踏瞬时 上电 电源是否有干扰,隔离试试 。。。。

网友C:
把MCLR设置成INPUT或都用转用的复位IC也许能解决

网友D:
呵呵,新人报道

网友E(2014-11-01):
您的问题解决了 可以告诉下您的解决方法 我也同样的问题

网友E:
可以话加下我qq好吗 376369127

网友F:
我也遇到问题 您怎么解决的

网友F:
都不回复啊 坐等回复

网友G:
既然PIC的MCU这么烂,换一家的嘛

网友H(2014-12-3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的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H:
我试了,去掉外部中断后一切正常,加上外部中断,上电时只要由外部中断就会不正常!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试了,去掉外部中断后一切正常,加上外部中断,上电时只要由外部中断就会不正常! ...

这应该还是自身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