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仿真驱动信号

楼主(2014-03-20):
如何用定时器实现一段1MHz方波后再输出11us的高电平,以此循环。

网友A:
用定时器输出,500uS的高低电平,再输出11uS高电平。
循环刷新定时器的装载值

楼主:
要输出3000个1MHz的方波,在输出11us的高电平,不是一个方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输出3000个1MHz的方波,在输出11us的高电平,不是一个方波。

你没理解2楼斑竹的意思,1MHz不就是周期为1us,0.5us的高低电平,500uS?斑竹打错了还是我算错了
需要3k个就是在1.5ms中输出周期为1us的方波后输出11us的高电平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理解2楼斑竹的意思,1MHz不就是周期为1us,0.5us的高低电平,500uS?斑竹打错了还是我算错了
需要3k ...

这样做定时器应该如何配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做定时器应该如何配置呢?

普通一般配置就好,500ns一次中断,设个变量timeout++,奇数高,偶数低,timeout在【3000*2,6000+11*2】之间高电平输出,超出就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一般配置就好,500ns一次中断,设个变量timeout++,奇数高,偶数低,timeout在【3000*2,6000+11*2】 ...

非常感谢!

楼主:
无法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