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获取串口接收到数据的长度

楼主(2014-03-20):
新手求教

网友A:
可以修改数据接收规则和触发效果来确认,如果你是利用ARM的话可以设置相应的中断

网友B:
如果用DMA的话从DMA计数就可以知道; 如果用中断或查询方式接收, 就只能靠软件自己计数了.

网友C:
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串口受到的是数据流本身就没有长度的问题.
关键是接收端如何处理数据,或者说如何按照规则处理数据流的分组.
总结一下就三个方法
1.按时间分,视两段数据中间的停顿为分割依据,这方法不会有问题开销也小,缺点就是停顿时间降低了传输速率
2.按特定标识分割,每个段前面或后面加上特定的识别符号,识别符号过短可能会误判(比如插拔接口时会乱数据)
3.按特定长度区分段,比如人为规定好每8个字节一包,这个方法开销小速率高,但是只要有一个字节错后面全错.

当然也可组合使用1,2,3再加校验,要结合你的硬件出错概率带宽占用...综合考虑.

网友D:
DMA+串口空闲中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MA+串口空闲中断

这个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行

怎么不行,那里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行,那里有问题?

空闲中断是在受到完整数据包括校验位后产生的.每收到一个字节都会来这个中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空闲中断是在受到完整数据包括校验位后产生的.每收到一个字节都会来这个中断. ...

https://bbs.21ic.com/icview-224315-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224315-1-1.html

是和发送端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和发送端有关系

网友E:
自己加个变量啊

网友E:
收一次加1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收一次加1

单单计数有时候也不行,比如一旦乱数据出错无法恢复到正常包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