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助,缝纫机电控系统咨询

楼主(2014-03-20):
行业菜鸟一枚,目前在做缝纫机电控系统的厂商收集,常见的缝纫机品牌倒是很容易了解到,但是如何了解他们的电控系统由哪家供应的,还是自己做的。

另外内部设计是不是有行业标准的,还是大家设计的都不一样呢?是不是分标准模块?譬如是不是220V降到几十V一块,再二次DC降压到几V一块,单片机控制一块?能不能科普一下,供电流程啊,求浅显易懂
求专业人士告知,上半拉板子图

网友A:
楼主做业务销售的?

网友B:
是否有标准可以去查国标和行业标准。想参考其他厂家的产品可以买两台拆开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业务销售的?

对的呢,所以对这些都一知半解

网友C:
有品牌的是自己做的电控,小厂一般是OEM的;国内还没有行业标准,基本上是参照CE。

网友D:
从这个板子看, 布局还算整齐, 使用了整排光藕. 焊接也应该是机焊的.
看样子还算正规, 不过这两个电阻哪, 是不是让人 "修理" 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标准可以去查国标和行业标准。想参考其他厂家的产品可以买两台拆开分析下 ...

手上拿到一台了,拆开了,因为我们的产品只涉及电源转换那一块,所以其他部分比较难看懂,去跟客户聊也比较难聊,现在还在研究中,谢谢版主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这个板子看, 布局还算整齐, 使用了整排光藕. 焊接也应该是机焊的.
看样子还算正规, 不过这两个电阻哪, 是 ...

被看出来了,我瞎测试,弄坏了就让人帮忙补救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品牌的是自己做的电控,小厂一般是OEM的;国内还没有行业标准,基本上是参照CE。 ...

嗯,现在了解下来,是挺多的,像中捷、重机之类的,好像自己也有做,也有找人加工。谢谢mmds

网友E:
北京大豪,专做电控系统,
深圳有山龙。
小公司OEM,个别公司自己做。

网友F(2014-06-04):
做绣花机电控系统,有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