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漏极输出电压始终和设计电路理论不一致?

楼主(2014-03-20):
设计电路如下图所示,当给QU1基极低电平0V时,R5电阻两端测量电压为4V左右,当给QU1高电平3.3V时,R5两端电压为22V左右,但当QU1端输入200KHz,低电平0V,高电平3.3V方波信号时,R5两端示波器显示电压为高电平22V,低电平18V左右。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注,这里Q1为S8050贴片三极管,Q2为P型场效应管BSH201)

网友A:
你测的数据有些奇怪,最好把波形贴出来。

网友B:
“当给QU1基极低电平0V时,R5电阻两端测量电压为4V左右”-----这个就不正常。此时R1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给QU1基极低电平0V时,R5电阻两端测量电压为4V左右”-----这个就不正常。此时R1电压是多少? ...

11.9V左右,接近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给QU1基极低电平0V时,R5电阻两端测量电压为4V左右”-----这个就不正常。此时R1电压是多少? ...

R5靠漏极的一端电位为-9点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PMOS管门极存在输入寄生电容(包括门极源极之间的电容和米勒电容),在200kHz这么高频率下,这个寄生电容 ...

请问这种情况,电路该如何设计和解决。电路目的是在R5电阻两端得到低电平位0V,高电位24V的方波。

网友D:
在这么高的频率下,建议用BJT比较合适,高频的。漏电流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楼不亦心说得对,应该用图腾柱方式驱动。
还可以试试这样

发现问题了好像,好像是三极管的问题。如图分别是QU1端输入1KHZ,10KHZ,20KHZ,40KHZ时三极管集电极的示波器图像

请问这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