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T1054输出负电压,实际值偏低

楼主:
我设计的LT1054输入+12V,输出-10V的电路,为什么板子输出电压是-3.5V左右,而且还不稳定。其中有很少的板子输出是-8.7V,元件已经相互换过了,也不好使。输出接的电容用的一个100uF的电容代替的三个33uF的电容。电源V+接的一个22uF的滤波电容。谢谢。

楼主(2014-03-21):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输出电压不对,建议检查反馈端,可以查看datasheet。 另外输出电容用多个并联效果比单个会更好。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我用一个33uF的电容代替的100uF的电容,每天第一次上电,输出电压时正常的,断电之后,再上电,重复2--3次之后,输出电压就不对了,又变成-3V左右了。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B:
看在输出加 三极管 电路 PDF 上有

楼主:
C19焊的4.7UF,C15焊的47UF,这两个是10倍的关系,C16,C17没焊接。这样效果貌似更好一些。暂时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