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接入分压电路热量降低

楼主(2014-03-20):
请教大神,有一电路,后级电路是MOS管的推挽输出,30V是适配器输出的电压,30V接变压器中心抽头,R25和R26的节点是采样电压,输入至RA0进行AD转换,推挽电路是由TL494控制的,TL494是由单片机控制的,如下图,

RA1接上分压电路输出,应是检测分压出的电压值,

RA1不接分压电路输出时,RA0采样的电压值比接入分压电压时的电压大,RA0电压值不稳定会变化,而且两个MOS管发热量很大。接上分压电路输出时,RA0的电压值不会变化,电压值也较小,MOS管发热量也很少。应该是程序里对两个模拟输入电压进行了处理。
请教大神对30V分压进行AD转换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接入后可以降低MOS管热量,在程序里的处理思路是怎样的。

网友A:
好久没做硬件了。帮顶下吧

楼主:
继续顶上去

网友B:
到顶了,顶不动了

网友C:
30V分压是作为参考电压吧也就是AD转换的最大值

楼主:
是说30V的分压做为推挽采样电压AD转换的参考电压吗

楼主:
忘了说了,推挽电路是由TL494控制的,TL494是由单片机控制的

楼主:
等大神解惑

楼主:
顶上去,等大神解惑

网友D:
楼主给的信息不太清楚。这个可能是检测30V电压的实际值,然后根据实际值来调整推挽输出的功率。

楼主:
RC2输出的PWM信号滤波后输入到TL494的1脚,在单片机检测到开关闭合时输出,不接分压输出时,每次开关闭合时RC2输出的电压值不固定,接入分压电路后RC2输出的值是固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的信息不太清楚。这个可能是检测30V电压的实际值,然后根据实际值来调整推挽输出的功率。 ...

30V电压实测29点几伏,开关闭合电压值28点几伏,请教大侠根据实际值调整功率的思路是怎样的

楼主:
会不会和减少MOS管开关损耗有关,比如零电压开关或零电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