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怎么读取定时器当前值

楼主(2014-03-20):
想用STM32f0写个电容触摸按键检测程序。开发板是STM320518-EVAL, 板子上PB12连接了触摸按键 。
我想的步骤是:
初始化KEY n为GPIO口,配置为既不上拉也不下拉的模式;
使能并配置KEY n的高电平中断;
将KEY n设置为输出,并输出低电平,此时电容放电;
开启定时器,将KEY n配置为输入,并开启高电平中断,此时电容开始充电,在KEY n的中断服务函数中读取定时器的时间;
根据这个充电时间的变化量就可以判断出是否有按键按下。
请问STM32f0怎么读取定时器呢?之前的定时器配置该如何配置?

PS:再请教各位大神一下,有没有详细点的定时器介绍的资料?这部分一直觉得好复杂啊。。。

网友A:
参考手册里面有具体的配置过程,已经怎么使用定时器,或者直接到官网下一个定时器的demo,我一般测时是开启定时器中断后,在sytick_handle里面有个全局变量++的,读取这个全局变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手册里面有具体的配置过程,已经怎么使用定时器,或者直接到官网下一个定时器的demo,我一般测时是开启 ...

是定时器一开就进入中断 然后中断中用滴答定时么?然后中断中检测到高电平然后停止计时,读取值也是在这个中断中?不好意思还是小白一个,有点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定时器一开就进入中断 然后中断中用滴答定时么?然后中断中检测到高电平然后停止计时,读取值也是在这 ...

定时器开启后是滴答定时器,吧key n对应的外部中断也配置好,高电平时进入外部中断,进入中断后关闭滴答定时器,读取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开启后是滴答定时器,吧key n对应的外部中断也配置好,高电平时进入外部中断,进入中断后关闭滴答 ...

嗯嗯,谢谢 请问滴答计时的话用应该什么级别的呢 us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 请问滴答计时的话用应该什么级别的呢 us么

根据你电容触摸屏幕的充电的时间精度来自己设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