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件名称

楼主(2014-03-20):
请问下图红圈圈秀出来的用于安装relay的小柱子零件名是什么?看着挺好用的,想买一点,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友A:
应该coto的干簧继电器。
coto是顶级继电器制造商。
http://www.cotorelay.com/去查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coto的干簧继电器。
coto是顶级继电器制造商。
到http://www.cotorelay.com/去查资料吧。 ...

你好,我是问装继电器的那个中空的小柱子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问装继电器的那个中空的小柱子叫什么名字呢

看错了,哈哈。
你那个是2.54mm单排圆孔座,在淘宝上面看都是带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哈哈。
你那个是2.54mm单排圆孔座,在淘宝上面看都是带塑料的。 ...

去掉塑料也没图上的这个这么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塑料也没图上的这个这么短啊

如果电路板上孔为1.5mm,装上去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那个金属件上部有一个台阶,直径1.8mm左右,高度0.85mm左右。
中部较细直径1.45mm左右,高度3.8mm左右。
下部直径0.6mm左右,高度2.5mm每左右,估计剪掉了。

也有可能是一个专用的测试插座,应该有知道高手。

网友B:
貌似跟很多实验箱上的小接线柱差不多。

网友C:
单排圆孔座,各种规格都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塑料也没图上的这个这么短啊

应该是:圆孔PIN针
在淘宝上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圆孔PIN针
在淘宝上看到了。

正解,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