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对于电感我不是很理解,希望大家解释我的困惑

楼主(2014-03-20):
(无正文)

网友A:
....

3股线不就是一根么。。。

网友B:
。。。。
3根线短接不就是1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
3根线短接不就是1根嘛。。。

不理解的是如果把三个线看成三个电感并联就不对了,我不知道我的思维逻辑死在哪里了

网友C:
是并联的,它们之间还有互感存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理解的是如果把三个线看成三个电感并联就不对了,我不知道我的思维逻辑死在哪里了 ...

答案在5L,
环形电感天生的优势,漏磁通很小,三个电感基本可以看作全耦合,即N1,N2,N3三个线圈任意一个的磁通全部通过另外两个线圈,
而三个线圈同名端并联,所以任意一个线圈的磁通量是增加的,由于N1=N2=N3三线并绕的,可以简单的看做任意一个线圈的磁通量增加到3倍,(我数学比较烂,具体表达式推导就省了:dizzy:)
那么U=3NdΦ1/dt=3L1di1/dt,
同时U=Ldi/dt(L为L1,L2,L3并联后的电感,i=i1+i2+i3=3i1)
两式联立即可知:L=L1
。。。。。。。。。。。。。。。。。。。。

同样的方法,你可以推出更一般的表达式。。。。

网友D:
磁芯确定的情况下,磁芯电感量应该与导线粗细没关系,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三根并绕相当于增加导线的横截面积,对电感量基本没什么影响。

网友E:
多线并绕一般考虑的因素是:1、增加导线横截面积,提高载流量; 2、由于电流的趋肤效应,多线比单线效果更好; 3、粗的绝缘强度不如细的。 4、处于绕制空间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