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蜂鸣器并联的电感,选多大的合适?可以用贴片的吗?

楼主(2014-03-20):
如题,想问问一般并联多大的电感合适,用SMD封装贴片的行不行?(不是功率电感,是普通的贴片电感)

网友A:
电感量根据蜂鸣器发声的频率以及蜂鸣器的等效电容计算,功率则要看你的蜂鸣器功率,常规的微功率蜂鸣器可以用普通的叠层SMD电感。

网友B(2019-03-21):
引用 网友A:
电感量根据蜂鸣器发声的频率以及蜂鸣器的等效电容计算,功率则要看你的蜂鸣器功率,常规的微功率蜂鸣器可以 ...

有公式么

网友A:
LC电路谐振频率计算公式:f=1/2PI根号下LC,其中单位为:赫兹、法拉、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