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A产生的PWM波幅值

楼主(2014-03-20):
利用PCA产生的PWM波幅值不是5V而是在1.6V到1.7V之间,这不合逻辑 啊

网友A:
调整占空比为100%呢

楼主:
也不能达到5V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FOSC 1843200L
#define unsigned char BYTE
#define unsigned int WORD
sfr CCON=0XD8;
sbit CCF0=CCON^0;
sbit CCF1=CCON^1;
sbit CF=CCON^7;
sbit CR=CCON^6;
sfr CMOD=0XD9;
sfr CL=0XE9;
sfr CH=0XF9;
sfr CCAPM0=0XDA;
sfr CCAP0L=0XEA;
sfr CCAP0H=0XFA;
sfr CCAPM1=0XDB;
sfr CCAP1L=0XEB;
sfr CCAP1H=0XFB;
sfr PCAPWM0=0XF2;
sfr PCAPWM1=0XF3;
void main()
{
     CCON=0;                                                                                                    CCON=0;
         CL=0;
         CH=0;
         CMOD=0X00;
         CCAP0H=0X00;
         CCAP0L=0X00;
         PCAPWM0=0X00;
         CCAPM0=0X42;
         CCAP1H=0X40;
         CCAP1L=0X40;
         PCAPWM1=0X00;
         CCAPM1=0X42;
            CR=1;
         while(1);

}

网友B:
如果芯片5V工作,不管如何输出不到5V的话,可能出设置为Open-drain并且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C:
确认是否空载下量测,有可能是负载过大造成。

网友D:
确认量测到正确的管脚输出。

网友E:
换个芯片测试看看。

网友F:
可能是你的IO口工作模式没选的问题,用PWM要让相应的PIN工作在推挽模式。

网友G:
是哪个芯片型号

楼主:
MEGAWIN的MPC83G516

楼主:
能产生PWM波,只是输出幅值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如果芯片5V工作,不管如何输出不到5V的话,可能出设置为Open-drain并且没有上拉电阻。 ...

什么叫Open-drain?

楼主:
PCA产生的PWM只在固定的几个引脚输出

网友I:
Open-drain===开路输出,PCA对应的6通道为P12---P17.
请楼主,顺便检查一下外围,有没有可能拉低.

网友I:
可以找些范例看看

楼主:
我找找看,先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