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L2303下载问题,

楼主(2014-03-20):
我用PL2303做了一个51单片机下载模块,将PL2303的TXD、RXD短接接能正常收发,但是就是下载不了程序,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有没有共地呢。

网友B:
如果是STC的MCU,主要连接P3.0的线可能会给MCU倒灌电流让MCU不能彻底断电导致不能冷启动,就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