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43开关电源负载调整率很低,怎么办?

楼主(2014-03-20):
用UC3843设计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设计为24V。现在测量发现,空载时,输出为28V,满载时,输出为22.5V。我的反馈来源于辅助供电的12V绕组。请问,我该怎么调节,才能使输出为24V呢?

网友A:
怎么调都很难

主输出做反馈

网友B:
我该怎么调节,才能使输出为24V呢

网友C:
跟光耦串联的电阻减小到1K以下

网友:
怎么这么做了?用辅助电源作为反馈没办法调哦

网友D:
没有很好的办法,基本就这个样子了,辅助和输出假负载加大点,辅助整流管速度慢点,,,,

网友E:
1、检查下采样电阻以及采样滤波设计是否合理。
2、有环路分析仪的话测下环路,看增益裕量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