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接IPM错误

楼主(2014-03-20):
使用2407dsp的EVA模块输出6路PWM脉冲控制智能功率模块(IPM),当给IPM上电时,CCS立即弹出错误,同时USB连接出错。这是由什么错误引起的?

网友A:
肯定是干扰引起的  导致DSP复位了   还望你能用过高速光耦隔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干扰引起的  导致DSP复位了   还望你能用过高速光耦隔离一下

DSP到IPM我有设置光耦隔离电路啊

楼主:
是我的开关电源有问题。谢谢版主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