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30F4011的LCD问题

楼主(2014-03-20):
我用的LCD是OCMJ2X8C,我感觉程序没错,但是液晶屏只亮,不显示字符之类的

网友A:
我感觉明天能中五百万 。。。

楼主:
#include "p30F4011.h"
_FOSC(CSW_FSCM_OFF & XT_PLL8); //Run this project using an external crystal
                                //routed via the PLL in 8x multiplier mode
                                //For the 7.3728 MHz crystal we will derive a
                                //throughput of 7.3728e+6*8/4 = 14.7 MIPS(Fcy)
                                //,~68 nanoseconds instruction cycle time(Tcy).
_FWDT(WDT_OFF);                 //Turn off the Watch-Dog Timer.
_FBORPOR(MCLR_EN & PWRT_OFF & PWMxL_ACT_HI);
                                                                //Enable MCLR reset pin and turn off the power-up timers.
_FGS(CODE_PROT_OFF);            //Disable Code Protection
//**********************************************************************
#define        SPK                PORTFbits.RF6
//LCD 接口定义
#define set_CLK        LATB |= 0x0020        //RB5=SCLK
#define clr_CLK        LATB &= 0xffdf
#define set_STD        LATB |= 0x0010        //RB4=STD
#define clr_STD        LATB &= 0xffef
#define set_CS        LATB |= 0x0008        //RB3=CS
#define clr_CS        LATB &= 0xfff7

//
const unsigned char HZ[]="苏州大学机电学院";
const unsigned char TAB[]={0xe7,0x60,0xcb,0xe9,0x6c,0xad,0xaf,0xe0,0xef,0xed};
unsigned char adrline,adrcolumn;
//---------------------------------------------------------------------
int                dx,dy,dw;
//---------------------------------------------------------------------
void Init(void);                                // Initializes dsPIC and peripheral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void Dpout(char cnt);
void DpInit(void);
unsigned char Key_read(void);
void Wr_lcd(char sel,char dat);
//---------------------------------------------------------------------
//**********************************************************************
main ( void )
{
unsigned int        ptr,j;
unsigned char        buf0,buf1,buf2,buf;
        Init();
        Wr_lcd(0,0x30);Delay(500);                //LCD init
        Wr_lcd(0,0x01);Delay(500);                //Clr Screen

for(j=0;j<100;j++)        Delay(50000);
Wr_lcd(0,0x30);Delay(500);                //LCD init
Wr_lcd(0,0x01);Delay(500);                //Clr Screen
Wr_lcd(0,0x06);Delay(500);
Wr_lcd(0,0x0c);Delay(500);                //光标显示设置
Wr_lcd(0,0x80);                                        //显示开机信息
for(j=0;j<16;j++) Wr_lcd(1,HZ[j]);
        while(1)
        {
                 DpInit();

        }
}                                                        // end main
//**********************************************************
//---------------------------------------------------------------------
void Init(void)
{        //PORTB = 0xffff;                        // Port RB0-RB5=Speed input:D0-D5
        PORTC = 0x0000;                        //
        PORTD = 0x000f;                        // Port RD0-RD3 = K1-K4
        PORTE = 0x0100;
        PORTF = 0x00ff;
        TRISB = 0xffc7;                        // RB0 for A/D input
        TRISC = 0x00ff;
        TRISD = 0x0000;                        // PortD for 4094
        TRISE = 0x0100;                        // RE8 for HC165 input
        TRISF = 0x0000;
//
}

//---------------------------------------------------------------------
void Wr_lcd(char sel,char dat)
{
        char i;
        set_CS;Delay(10);                                //CS=1
        clr_CLK;Delay(10);                                //CLK=0
        set_STD;Delay(10);                                //STD=1
        for(i=0;i<5;i++)                                //发送5个"1"
        {        set_CLK;Delay(10);
                clr_CLK;Delay(10);
        }
        clr_STD;Delay(10);
        set_CLK;Delay(10);                                //发送RW="0"
        clr_CLK;Delay(10);
        if(sel==0) clr_STD;                                //发送RS
                else set_STD;
        Delay(10);
        set_CLK;Delay(10);
        clr_CLK;Delay(10);
        clr_STD;Delay(10);
        set_CLK;Delay(10);                                //发送"0"
        clr_CLK;Delay(10);
        for(i=0;i<4;i++)                                //写高4位数据
        {        if(dat&0x80>>i)        set_STD;
                        else        clr_STD;
                Delay(10);
                set_CLK;Delay(10);
                clr_CLK;Delay(10);
        }
        clr_STD;Delay(10);
        for(i=0;i<4;i++)                                //写4位"0"
        {        set_CLK;Delay(10);
                clr_CLK;Delay(10);
        }
        for(i=4;i<8;i++)                                //写低4位数据
        {        if(dat&0x80>>i)        set_STD;
                        else clr_STD;
                Delay(10);
                set_CLK;Delay(10);
                clr_CLK;Delay(10);
        }
        clr_STD;Delay(10);
        for(i=0;i<4;i++)                                //写4位"0"
        {        set_CLK;Delay(10);
                clr_CLK;Delay(10);
        }
        clr_CS;Delay(10);                                //CS=0
}

//--------------------------------------------
//
void DpInit(void)
{        unsigned char        j;
                Wr_lcd(0,0x30);Delay(500);        //LCD init
                Wr_lcd(0,0x01);Delay(500);        //Clr Screen
                Wr_lcd(0,0x06);Delay(500);
                Wr_lcd(0,0x0f);Delay(500);
                Wr_lcd(0,0x80);
                for(j=0;j<64;j++) Wr_lcd(1,0x20);
                Wr_lcd(0,0x80);
                for(j=0;j<16;j++) Wr_lcd(1,HZ[j]);
        //        Wr_lcd(0,0x90);

}
//---------------------------------------------------------------------
//        读键盘数据
unsigned char Key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j,x = 0;
        PLOAD = 0;
        PLOAD = 1;
        for(j=0;j<8;j++)
        {
                SCLK = 0;
                x <<= 1;
                if(DIN)        x++;
                SCLK = 1;
        }
        return        x;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This is a generic delay routine
{        unsigned int j;
        for(j=0;j<count;j++);
}
//---------------------------------------------------------------------
// End of file.

楼主:
为什么就是不现实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