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NRF24L01多点接收怎么识别数据来自哪个通道?

楼主(2014-03-20):
是这样的,我想用第一块单片机上的两个按键通过无线模块更改第二块单片机上的两个变量,然后把第二块单片机的两个变量的值在发送给第一块然后显示出来两个变量当前的值。
如果我只用一个接受通道来实现的话,我就多加一个字节的数据来区别这个数据时来自第一个变量还是第二个变量。
如果我用两个通道的话,向第一个通道发送变量a的数据,向第二通道发送变量b的数据。可以实现吗?那我怎样才能知道我的数据是来自哪个通道?
我不知道我这样写你们能不能看懂。。

网友A:
用协议,协议包含地址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协议,协议包含地址信息。

没接触过协议,我想知道怎么获得地址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接触过协议,我想知道怎么获得地址信息

建议去看看Modbus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接触过协议,我想知道怎么获得地址信息

协议就是为通信时互相识别而定义的一组有固定格式和意义的数字...
数据中包含地址长度等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就是为通信时互相识别而定义的一组有固定格式和意义的数字...
数据中包含地址长度等信息... ...

恩 谢谢。原来的是这样

网友C(2015-07-05):
真尼玛醉了,楼上那几位,到底了解Nrf24l01吗?
动不动就用协议,
nrf本身可以支持6通道数据同时通信(说的是6个不同地址的发射,同一个地址接收)
如果是同一个地址 则可以不限数量模块进行收发,

地址寄存器地址是 07,  位3到位1表示地址000到101,最多有6个状态对应6个不同的地址

当然也可以用楼上说的 32字节中使用n字节定义通道,使用一个字节就能区分256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