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
为什么手机gps无网室内两分钟就定位了?

楼主(2014-03-20):
(无正文)

网友A:
跟前一次是否有定位有关,如果以前在同一地点定过位而定位数据还保存着,那么再次定位的速度会快很多。另外,即使同样条件,不同GPS的定位速度也不同,这跟接收灵敏度、定位算法都有关系。

楼主:
我开飞行模式试了下,室内26秒就定位了,搜到六颗星,信号强度都在二三十。
**********
我买的那个neo6m模块和我的手机室内完全没法定位啊。明天我用他那个手机换个室内的地方试试,看是不是数据保存的原因

网友B:
你的模块 天线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模块 天线没调好

那个模块是买的正点原子的,无源天线

网友C:
是啊,以前定过位,下次就很快

楼主:
我重新试了下,在相同条件下,都不开网络,热启动手机只要3秒,neo6m30秒

楼主: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什么芯片或者天线这么快。那个手机也不是贵手机,是几百那种,不可能用很贵的gp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