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

楼主(2014-03-20):
靠近铝材料baseline 就会升高很多

网友A:
啊?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B:
没遇到过。。。

网友C:
baseline是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D:
楼上说得对,影响到你的检测了吗?

网友E:
你指的铝材料是?

网友F:
baseline是可以随着外界环境变化的,这也是为了更准确检测到触摸

楼主:
哦,我知道了

楼主:
结贴了,晚安

网友G:
baseline是基线值跟你外界环境有关;灵敏度里面两个重要的调节参数为:FingerThresholds;Re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