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安卓手机是如何实现gps室内无网络定位的?

楼主(2014-03-20):
我两个朋友的小米和华为室外无网络定位冷启动都是十秒。华为那个我试了下室内两分钟,还比较准。

楼主:
我开飞行模式试了下,室内26秒就定位了,搜到六颗星,信号强度都在二三十。

网友A:
小米1S路过,2/3楼室内几秒定位,有时要关一下GPS再开就秒定

网友A:
山寨卓普小黑需要几分钟,信号强度差不多都是20-30,就是不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