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全速运行

楼主(2014-03-20):
79F085全速运行的时候总是会复位

网友A:
是设断点观察吧,在代码选项的配置中禁止看门狗了吗?

楼主:
禁止了,可能会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哪边设置不对

网友B:
把你的代码发上来看看

楼主:
#include "File_Include.h"
void main(void)
{
//寄存器初始化
SP  =INIT_SP;
PSW  =INIT_PSW;
INSCON =INIT_INSCON;
PCON =INIT_PCON;
while(1)
{
   STB=1;   //端口测试
   STB=0;
}
}

网友C:
在pc=0000处加一个断点,复位的时候,请看看RSTSTAT里面的值。bit7=1, WDT溢出, bit5 = 1, 上电复位。bit4=1, 低电压复位。 bit3=1, 引脚复位

网友D:
如LS所说,在SP=INIT_SP;这条指令加一个断点,看RSTSTAT里面的值。看看是什么复位

网友E:
我觉得还是看门狗复位。如楼上所说,加断点试试

楼主:
REGCON的值始终为0x67,还有个问题,第一条语句对堆栈初始化时,INIT_SP宏定义为0xdf,但是执行过后SP仍为0x07

楼主:
while(1)
{
unsigned char i,j,k;
i=5;
j=3;
k=j+i;
}
这里执行不对,i,j,k的值都没有变化,是通过变量窗口观察的

网友F:
你是不是直接进入仿真,没有进行代码的下载啊

网友A:
开启看门狗时.程序中没有进行清看门狗动作

网友D:
主程序中有进行清看门狗动作,但是子程序存在死循环的情况,无法返回到主程序进行清狗动作,以至看门狗定时超时

网友G:
对了,关闭看门狗是不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B:
看看振荡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B:
看看是否翻BANK操作存在错误

网友G:
嗯,还有就是其他程序错误

楼主:
我晕,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B:
先在MCU的VCC并几个电容,然后从输入那跳线电源到电容脚,MCU地也从电容取。再看看结果,如果这样还有问题找程序。

楼主:
结贴闪人

楼主:
多谢大家,晚安

网友:
曾经我公司也遇到过同一问题,但是通过与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解决了这一问题.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联系人:韩先生

QQ800055586
E-mail :syjpc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