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F32XE+RC500 读卡器,RC500复位后接口检测有时候超时

楼主(2014-03-20):
     最近用RC500做读卡器,MCU为stc11f32xe ,采用复用地址数据总线通信,RC500复位脚上拉10K电阻,NCS脚直接接地。
复位程序移植网上89C52程序:
/*****************************************************************************
*          复位并初始化RC500
*注意:RC500上电后应延时500ms才能可靠初始化
******************************************************************************/

char PcdReset()
{
   char status=MI_OK;
   char n=0;
   uint i=0xFFFF;         //约140MS
//   uint y;
   //RC500_CE=0;

    RC500_RST = 0;
    delay_nms(50);
    RC500_RST = 1;
    delay_50us(400);
    RC500_RST = 0;
    delay_50us(100);
   while(i!=0&&n!=0x3f)
   {
      n=ReadRawRC(RegCommand);

      i--;
   }
   //SBUF=n;while(!TI);TI=0;  ////////////////////////////////////
   while(i!=0&&n==0x3f)
   {
      n=ReadRawRC(RegCommand);

      i--;
   }
   //SBUF=n;while(!TI);TI=0;  ///////////////////////////////////
   if(i!=0)
   {
      WriteRawRC(RegPage,0x80);
      n=0x80;
      while((i!=0)&&(n&0x80))
      {
          n=ReadRawRC(RegCommand);
          i--;
      }
      if(i==0||(n&0xff))
      {
          status=MI_RESETERR;
      }
   }
   else
   {
       status=MI_RESETERR;
   }
   if(status==MI_OK)
   {
     WriteRC(RegClockQControl,0x0);
     WriteRC(RegClockQControl,0x40);
     nop_();
     ClearBitMask(RegClockQControl,0x40);
     WriteRC(RegBitPhase,0xad);
     WriteRC(RegRxThreshold,0xff);
     WriteRC(RegRxControl2,01);
     WriteRC(RegFIFOLevel,0x1a);
     WriteRC(RegTimerControl,0x02);
     WriteRC(RegIRqPinConfig,0x02);
     WriteRC(RegTxControl,0x5b);
   }
   return status;
}

出来做了几块板子,出现了偶尔上电不能正常复位,返回错误码0xbf:接口检测正在进行  ,多上插拔几次读卡器电源后,复位成功,(后来实验,确定如果测试读卡器电源电路上的电容完全掉电,出现接口检测超时机率最大;电容未完全放电,百分百复位成功),希望有大神能提点下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如果复位成功后,读卡器工作一切正常,不会死机

网友A:
1T单片机用12T的程序?延迟还对吗,用示波器确认过没有?

楼主:
RC500数据手册上说会导致复位的有三种:复位引脚上有从高到低电平条变复位;数字电源引脚上电复位;模拟电源引脚上电复位 ;

网友B:
复位电路上的电容是否合理

楼主:
我测试过复位电路电平,上拉10K电阻后,读卡器掉电后,放电速度慢,去掉后放电速度快,但故障依然

网友C(2014-07-26):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与你说的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