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各位大大们!!!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吧

楼主(2014-03-20):
各位大大们,我的毕业设计是用LPC1343做一个电源,可我的电脑是win8的,怎么用FLASH MAGIC给LPC1343少软件啊都不行,老师提示什么step1 不对,我的板子是周立功的EASY CORTEX M3-1300有没有跟我用一样板子的大神啊?求指导啊

楼主:
各位大神行行好吧,小的我在这谢谢各位大神啦~~~

楼主:
这是截图。。。。拜托啦!!!

楼主:
有哪位大神是用这个的啊?

网友A:
我记得波特率是57600,另外还需要如下图所示设置,检查在P2.10 NMI拉低,MCU复位进入ISP下载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波特率是57600,另外还需要如下图所示设置,检查在P2.10 NMI拉低,MCU复位进入ISP下载模式 ...

大大神,是我的板子接线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神,是我的板子接线的问题吗?

有可能。LPC的ISP下载模式,我在年前调了一下是调通了的。你可以附一张原理图,说明跳线的方式,我看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LPC的ISP下载模式,我在年前调了一下是调通了的。你可以附一张原理图,说明跳线的方式,我看看对 ...

大神可否给我个扣扣,拜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LPC的ISP下载模式,我在年前调了一下是调通了的。你可以附一张原理图,说明跳线的方式,我看看对 ...

我的跳线就是这样插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LPC的ISP下载模式,我在年前调了一下是调通了的。你可以附一张原理图,说明跳线的方式,我看看对 ...

这是光碟理赔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跳线就是这样插得

我看到了截得图片了。但是看不到原理图,可以相信的是你买的开发板。按照说明书连接跳帽应该没有问题。你看看你的波特率设置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了截得图片了。但是看不到原理图,可以相信的是你买的开发板。按照说明书连接跳帽应该没有问题。你 ...

大神,可以把你的扣扣发私信给我好吗,我没有权限给你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可以把你的扣扣发私信给我好吗,我没有权限给你发

我的邮箱:lfs08016f3@126.com

楼主:
大神,邮件请签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邮箱:lfs08016f3@126.com

大大神收到邮件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神收到邮件了吗?

邮件收到了。我看了一下.afx文件就在你的out 文件夹里。另外你需要勾选Run #1才能输出.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邮件收到了。我看了一下.afx文件就在你的out 文件夹里。另外你需要勾选Run #1才能输出.bin文件

成功解决啦~~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邮件收到了。我看了一下.afx文件就在你的out 文件夹里。另外你需要勾选Run #1才能输出.bin文件

大大,我想用我那块板子做一个开关电源,但是我无从下手啊。。。。能不能给我点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想用我那块板子做一个开关电源,但是我无从下手啊。。。。能不能给我点建议 ...

不明白你的意思。请描述的详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请描述的详细一些!

首先通过对LPC1343系列芯片学习、ARM的软件程序编写以及控制算法,能够编写出控制器的主程序和稳定电压的算法,利用AD模块对输出的28V电压进行高频采样,将电压数据送回到ARM单片机中,通过稳压算法计算出偏差量,对SG3525输出控制信号调节其PWM波的占空比,从而控制MOSFET的开通时间与关断时间直接控制输出的28V电压形成一个闭环的直流电压稳压控制系统。

大致就是这样一个闭环的控制系统。。。。主要是我现在无从下手了,所以比较困惑,因为又是第一次接触arm处理器,所以想请前辈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