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顶层绿油怎么设置与底层铜皮对应

楼主(2014-03-20):
我用AD09,请问顶层的绿油(绿色部分)怎么设置与底层铜皮线路相对应,谢谢大家

网友A:
复制一个铜皮改一下层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制一个铜皮改一下层就行了

绿油是negative的,你画的有东西的地方是没有绿油的。
楼主这个需要手动来画。当前层去到top solder,在不需要绿油的地方画上东西(Fill/Solid Region/Polygon Pour)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绿油是negative的,你画的有东西的地方是没有绿油的。
楼主这个需要手动来画。当前层去到top solder,在 ...

不用负片 直接画一个丝印告诉厂家给铺个绿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油是negative的,你画的有东西的地方是没有绿油的。
楼主这个需要手动来画。当前层去到top solder,在 ...

应该不会用手动一点一点去画的,要不碰到复杂的PCB怎么办?:handshake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负片 直接画一个丝印告诉厂家给铺个绿油就行了

估计也不是这样。:handshake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一个铜皮改一下层就行了

顶层没有铜皮,顶层的绿油形状与底层铜皮形状一样,位置对应;好处是在顶层(即上面一层)就可以看出电路的线路走向。。。

网友B:
对于楼主上面贴出的板子,直接告诉厂家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做。
直接告诉PCB厂你的要求。他们把你的底层(Bottom Layer)负一下然后用作Top Solder就可以了。这对他们来说应该小菜一碟。

网友C:
怎么单面板你们都用FR-4的材料做的吗?样板还可以,批量建议用CEM-1或者FR-1的材料做啊,才100-200块钱一个平米。

CEM-1和FR-1是专门的单面板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楼主上面贴出的板子,直接告诉厂家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做。
直接告诉PCB厂你的要求。他们把你的底层( ...

谢谢你啊!那我应该怎么向PCB厂简单明了的表述呢?:handshake

楼主(2014-04-22):
引用 网友B:
绿油是negative的,你画的有东西的地方是没有绿油的。
楼主这个需要手动来画。当前层去到top solder,在 ...

看得不是很明白:(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