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yer

楼主(2014-03-20):
royer电路开关管在磁芯饱和前饱和会怎样?

网友A:
您好,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针对您的问题回复如下:
1、磁芯饱和前,开关管工作在饱和区,由于磁芯饱和会有大电流的冲击,因此需要关注电流应力的选取。
2、磁芯饱和后,开关管由饱和区逐渐退到放大区然后再到截止区,实现关断翻转。
3、磁芯退饱和的过程由于大电流不可能迅速消失,开关管截止后,会出现大的电压尖峰,需要关注开关管的电压应力选型。

以上,若仍有疑问,欢迎致电我司技术支持38601850-8876/8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