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ULN2003怎么和51单片机相连

楼主(2014-03-20):
前几天买的ULN2003驱动模块。崩溃了。不知道怎么和单片机相连。我把电机的那个插头插到图中的白色插座中。其他的就不会了。
我不明白的有几个:途中标注的1,2,3,4四个引脚应该怎么连接,它们是干嘛用的。为什么会有一根跳线帽把3跟4短接了。我看到下面写有GNDVCC<->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有途中的A,B,C,D,E,F,G这是对应的七个输出脚吗?是不是左边的IN1对应A,IN2对应B...这样啊?最后一个问题,不仅电机的无根线中那根是正的啊?求大神解答!
那些uln2003的芯片资料看不懂。而且基础的它有不写。因为芯片资料都将的是单个芯片而已。现在一个模块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连接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没玩过这个

网友B:
IN1-IN7接单片机的7个IO口,电源VCC接单片机电源,GND接单片机的地

A对应的控制信号是IN1 ,B 对应IN2...

ULN2003只是将多个三极管封装到一个芯片里面去了...

网友C:
去找个2003的结构图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D:
这个应该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