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4-03-20):
在摄像机中,ccd输出的信号是一种类似正弦波性质的锯齿波形,在光线充足的时候,图中A点信号峰对峰幅度有2.5V-3V左右,直流分量有11.5V左右,经过一个三极管的后,B点信号峰对峰幅度有6.6V-7.6V左右,直流分量10.8V左右,然后此信号给专门的视频集成电路处理如相关双采样、模数转换啊等等,再然后输出图像。VH=15V,Q2=KTC3880/2SC4098,C3=1U,信号频率约15-30MHz,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                               光线稍暗时的波形图 :  。
         现在的问题是光线较暗时,由于CCD感应不到足够的光线,上述A点信号峰对峰幅度降为600-800mV左右,直流分量还是11.5V左右,B点直流分量也还是10.8V左右,信号峰对峰幅度只有0.96-1.28V左右,比正常值低的多。成像很黑噪点很大,看不清。
    我在A点和B点之间加一个放大电路,想把600-800mV的弱信号放大到正常成像的幅度6.6V-7.6V左右,改善黑暗条件下的成像能力,如图所示,
                                             改过放大电路后的电路图:
          但经过达林顿管方式放大后,图像更差了,用示波器检查发现,信号变得更弱了!输出只有100-200mV,怎么越放越小了,后来将300R、2K电阻短路,稍有改善,但变化不大,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改过之后的电路有问题,还是元件选择有误 ?请高手帮助分析指点。
         设计电路时不用考虑对光线充足情况下的影响(如果兼顾则更好)。若确有明显改善,本人一定感谢,联系QQ:6736593,电话:13888785056.不清之处,电话联系。
相关器件资料附件:

楼主:
图片和附件

网友A:
你放大之后的A点和B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大之后的A点和B点在哪里?

A点在300R电阻左端,B点在C3的右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点在300R电阻左端,B点在C3的右端呢

三极管型号呢?

网友B:
三极管射随器没有电压放大能力。改用视频放大模块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射随器没有电压放大能力。改用视频放大模块放大。

谢谢指点,视频放大模块我不熟悉,有哪些具体型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视频放大模块我不熟悉,有哪些具体型号呢?

太多了。网上搜。比如:

MAX4090-MAX409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多了。网上搜。比如:

MAX4090-MAX4090A

非常感谢!

网友C:
可以参考电视机的AG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多了。网上搜。比如:

MAX4090-MAX4090A

XMAR,谢谢你的指点,鉴于我的实际能力,能否这样:我寄个样品给你,你实验成功后再给我,我出辛苦费给你,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多了。网上搜。比如:

MAX4090-MAX4090A

XMAR,谢谢你的指点,鉴于我的实际能力,能否这样:我寄个样品给你,你实验成功后再给我,我出辛苦费给你,好吗?我的联系QQ:6736593或widjf@163.com

网友D:
对直流分量之外的视频信号进行放大,属于交流放大。复杂问题简单化,用满足带宽要求的三极管进行一次放大,应该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程度。如果还要求增益自动调整,可以引入光敏反馈来进行适当补偿。往简单里想,满足基本需求即可。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像素还原要求,就没法过于简单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直流分量之外的视频信号进行放大,属于交流放大。复杂问题简单化,用满足带宽要求的三极管进行一次放大, ...

您说的太对了!我不要求像素还原,只要交流放大就可,但问题是光线暗时信噪比严重恶化,交流信号隐藏在噪音之中,单纯放大只会让画面更多的噪点,而起不到改善作用,所以怎样降噪才是大问题,然后才是放大优化信噪比后的交流信号。能否再给指点或帮助?

网友E:
添加的三极管c没有负载电阻,e没有到地的直流通路,b的偏置也不见得合适,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工作点,参考模电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

网友D:
我在A点和B点之间加一个放大电路,想把600-800mV的弱信号放大到正常成像的幅度6.6V-7.6V左右,改善黑暗条件下的成像能力,如图所示,
                                             改过放大电路后的电路图:
          但经过达林顿管方式放大后,图像更差了,用示波器检查发现,信号变得更弱了!输出只有100-200mV,怎么越放越小了
..................
这说明你对于信号的放大还没有掌握,需要补课。先把这个弄明白了,再来做这个事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在A点和B点之间加一个放大电路,想把600-800mV的弱信号放大到正常成像的幅度6.6V-7.6V左右,改善黑暗条件 ...

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参考

谢谢你。

网友F:
你的放大电路频率响应不够。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你不是已经有SONY的公版原理图了么,照着做,不要改动了。
本来发达国家提供原理图,就是指导咱们这些落后国家从事制造业的,分工在这儿呢,你可别改,改了就是干发达国家的活儿了,这不能。

网友H:
我们公司做PCB样品贴片的 最低200/款 包钢网 有需要的请联系我 QQ:1711634575  如有打扰还请见谅!!!

网友I:
应该是管子频率响应的的带冠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