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负载,恒压电源,一个DCDC,LDO测试设备

楼主(2014-03-21):
恒流负载,恒压电源,一个DCDC,LDO测试设备
测试座可以拆换。
可调节测试参数
可以通过内部矩阵开关调节引脚,适应不同封装的脚位。
电流,电压保护,外部可任意短路。

网友A:
这个不错,梦想自制一个USB的随身电源,产生0-15V0.5W的供电电压供小电流产品实验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梦想自制一个USB的随身电源,产生0-15V0.5W的供电电压供小电流产品实验使用 ...

我这个可以做到16V啊,要的话,卖给你一个。
带电池,也可以USB取电,需要大电流的时候可以外接DC电源。
有排线输出接口。提供v+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