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0奇葩问题 数组过大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2014-03-21):
用来做的旋转led
用m0516的主控芯片   只是操作io口
首先保证数据不会超过芯片rom
数组过大程序无法运行,假设临界值为n  数组1的大小n1超过 n 则程序无法运行,  n1《 n时可以运行,数组2的大小为n2,当n1+n2》  n时函数,仍无法运行,函数执行两次。当2×n1 》n时  调用两次 芯片仍然无法运行

具体如下
void roll_left(uint16_t *p,uint16_t size)

运行 roll_left(wfcsu,wfcsu_size);  wfcsu是个数组 ,我用的指针表示 。  wfcsu_size是数组wfcsu的大小
当wfcsu_size  》n(临界值)函数无法运行,
wfcsu1也是个数组 。  wfcsu1_size是数组wfcsu1的大小
当  wfcsu1_size +  wfcsu_size 》n时
roll_left(wfcsu,wfcsu_size);
roll_left(wfcsu1,wfcsu1_size);
芯片无法运行
单独运行其中一个没问题
当  wfcsu1_size +  wfcsu_size 《n时
两个都没问题

本来都验证好了。函数也调好了,硬件准备封装的时候,手残增大数组数据后  就出现问题了

int main(void)
{

     SYS_Init();    //初始化
     IO_Init();
     P1->DOUT = 0;   //点亮上下显示的蓝灯
       delaytime=65535;
    while(    delaytime--);

            while(1)
        {
      P2->DOUT = 0xff;
          P0->DOUT = 0xff;
          delaytime=65535;
            while(    delaytime--);
            while(1)
            {

                //下面是花样显示函数
        //函数都是经过测试,按照自己预期的结果运行的
          roll_up(wfcsu1,wfcsu1_size);
          flash(wfcsu1,wfcsu1_size);
          roll_left(wfcsu,wfcsu_size);                //wfcsu是个数组  wfcsu_size是数组大小   以下同样
        roll_left(wfcsu5,wfcsu5_size);
         roll_left(wfcsu1,wfcsu1_size);
        }
    }
}

上面是主函数   最下面3行 单独运行其中任何一个都没问题
运行roll_left(wfcsu,wfcsu_size);
        roll_left(wfcsu5,wfcsu5_size);
因为wfcsu5_size+wfcsu_size > n了不行
运行roll_left(wfcsu,wfcsu_size);
        roll_left(wfcsu1,wfcsu1_size);
  或
运行roll_left(wfcsu1,wfcsu1_size);
        roll_left(wfcsu5,wfcsu5_size);
因为wfcsu5_size+wfcsu1_size<n
       wfcsu_size+wfcsu1_size<n  都可以正常运行

蓝色的是锂电池充电板 红色那个是升压板都是买的现成的  其他是自己买了些材料  自己做的,焊接m0的板子是同学做毕业设计开的,仿真器是坛子里送的m058s上掰成两半搞的

网友A:
启动文件中有个堆栈,应该是你的这个超过了

网友A: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000000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网友B:
是不是栈空间太小了

网友C:
应该考虑n1 > n时, 函数roll_left会导致什么后果?我觉得肯定是某个buffer溢出了

网友D:
溢出了吧,那个单片机都这样

网友E:
是不是堆栈开的不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堆栈开的不够?

九哥应该讲讲堆栈的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文件中有个堆栈,应该是你的这个超过了

你好  我给我同学看了 他说是堆栈的问题  后来我将其改大还是无法运行   我把工程发上来了 麻烦看看   我用的芯片是m0516的

Stack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00000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PRESERVE8
                THUMB

上面是原始的面是我改了的  仍然不行啊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000004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PRESERVE8
                THUMB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堆栈开的不够?

以前主要是搞硬件电路的  对这个不是太熟悉 ,请问一下是我10l 改的那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考虑n1 > n时, 函数roll_left会导致什么后果?我觉得肯定是某个buffer溢出了 ...

我程序下进去硬件仿真打开程序都停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堆栈开的不够?

还有这个堆栈到底开多少合适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堆栈到底开多少合适

把堆栈SP丢到RAM最后,,如果还不行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堆栈到底开多少合适

楼主加个QQ呗,,我以前想做旋转LED。。结果无线供电没做出来。。能咨询咨询么

网友A:
贴出程序来,单纯算法的部分,给你运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出程序来,单纯算法的部分,给你运行看看

附件里面有,下下来解压编译即可

网友H:
我用pic16系列单片机 驱动128 *32 点阵  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直接逐行输出128 *32 个点的数据 点阵就不显示 后来就把字模数组 分为 两个128*16点的数据 分两次输出就解决了

另外 请教一个问题 字模数组定义的是常量数组吧  怎么会占用堆栈的空间呢?

网友H:
别沉了 请回答18楼最后提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pic16系列单片机 驱动128 *32 点阵  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直接逐行输出128 *32 个点的数据 点阵就不显示  ...

我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数组总的元素的个数大于某个值,不管是几个数组 roll_left(unsigned int ×p,unsigned int size); 一搞进去单片机就异常,即使将数组分成几个 分别运行也不行啊

常量应该是保存在rom中吧

楼主:
自己回答啊  经过自己网上搜寻 找到了个:在stm32中如何将数组存储在rom中。我想 m0是arm的内核  m3也是 那数据储存应该差不多吧,受那个帖子的启发,将数组定义为const,调用时强制转换为指针,经过测试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4-04-26):
堆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