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尝试ST7920与stm32串行接口连接,不知是否正确?(附图

楼主(2014-03-21):
没弄过ST7920的串口连接电路。今天试着弄了一个。点亮了。但是感觉亮度不够。线路连接还是有问题。而且屏幕中间有一道横线。请高手指点。
图片所示:

网友A:
亮度不够跟背光有关系 - Vcc跟LEDA之间可以少串1个二极管试试看。

楼主:
郁闷。串口程序写好了。才发现PSB脚在实际电路中是与VCC导通的。 这下好了。必须得改用并口了。用这个就是想节约IO口。,卖家真是太不认真了。

网友B:
1、测下电流,适当提高;
2、换下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测下电流,适当提高;
2、换下屏;

怎么测,测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测,测哪里?

屏不够量的话,当然是测试流过,LEDA,K的电流啊
万用表串进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