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求助CPLD选型,用于光电编码器信号处理

楼主(2014-03-21):
最近在做一个光电编码器选型的电路,前端用CPLD处理信号成计数脉冲(电路原理见图片) ,后端单片机进行计数,在前端信号处理电路遇到了一个问题,本来是想用Altera EPM7128S处理,但是碍于电路板尺寸有限制比较小而EPM7128S体积较大(3cm×3cm),所以需要选型其他型号,但是对于我的这种应用,不知道对CPLD资源需求有多大(EPM7128S有128个宏单元2500个门是够用的),大家有经验的能不能帮忙看看还可以选型其他哪些型号,要求有以下几点:
1. +5V供电
2. 封装大小:≤2cm×2cm
3. 片上资源能够满足该应用
4. 带JTAG在线调试(这个有必要吗?)

虽然分不多,大家也都来讨论吧~

网友A:
这个弄个与非门就可以处理啦,为什么要弄CPLD

网友A:
或者考虑下用16V8,你要求的门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弄个与非门就可以处理啦,为什么要弄CPLD

不仅仅是输出A路或者B路脉冲,还要对输入的两路相位差信号进行鉴相,
以前没有使用过CPLD,所以不清楚电路功能与CPLD门数的关系,你能不能帮忙看下EPM7064(门数1250,宏单元64,逻辑阵列模块4)能不能满足这个要求,最近工作就是在搞这个信号处理电路,谢谢啦

网友A:
我搞过,门数够的

网友B:
有没有大神用ACTEL的片子,可以Q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过,门数够的

您是说用EPM7064做过广电编码器信号处理?
最近做的项目就是这个,选好片子就准备画板子了,选错cpld片子就前功尽弃了,兄弟一定提供专业耳准确的信息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说用EPM7064做过广电编码器信号处理?
最近做的项目就是这个,选好片子就准备画板子了,选错cpld片子 ...

自己先胡乱编一个程序,然后编译一下,看看够不够用,能剩50%以上就OK了。不过楼主的鉴相实在费不了几个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先胡乱编一个程序,然后编译一下,看看够不够用,能剩50%以上就OK了。不过楼主的鉴相实在费不了几个 ...

嗯谢谢啊,我主要不清楚cpld鉴相后输出A,B两路脉冲占用资源多不多,
当初数电没好好学现在用到后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先胡乱编一个程序,然后编译一下,看看够不够用,能剩50%以上就OK了。不过楼主的鉴相实在费不了几个 ...

EPM7064(门数1250,宏单元64,逻辑阵列模块4),提供给你参考数据,帮我看看吧,谢谢哥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