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串口能发送接收数据呢?

楼主(2014-03-21):
(无正文)

网友A:
我的串口线用2脚,3脚,5脚把2脚与3脚短接了。
我的串口线用2脚、3脚、5脚,把2脚与3脚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串口线用2脚,3脚,5脚把2脚与3脚短接了。
我的串口线用2脚、3脚、5脚,把2脚与3脚短接了。 ...

我的意思如何通过串口助手能看到发送接收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如何通过串口助手能看到发送接收数据

就这样就行啊,2和3短接

网友B:
话都没绕清楚,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C:
线有什么好测的啊,万用表量下 通不通即可
复杂点呢,自己找个带串口的板子,PC 串口助手,板子发数据,PC 看 PC 发数据,板子看

网友D:
2,3短接就可以。
可以再装个串口监控看看

网友E:
短接的时候注意看,端子上都写着线号,别弄错成3、4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