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这样的通信方式代码怎么写?各位有什么高见?

楼主(2014-03-21):
这样的通信方式代码怎么写?各位有什么高见?
用的是avr16单片机,现在需要和一电动车仪表通信,一帧10个字节。通信本不是难事,但是这个仪表通信采用非标准通信方式。见通信协议原文的部分说明:
本约定自带传送速率基准,主从方式采用单线单向传输,即只需要一根传输线路,接口通用方便;
1.以下时间宽度误差允许范围+-20%

上面的通信约定我分析了下,在单片机中只要写出三个最基本的函数代码就行了,分别是
同步信号()
发送1()
发送0()
函数实现,关键在于时间的控制,然后在时间点上在IO口输出电平。
在单片机中实现这三个函数最容易的应该是使用延时函数,但ms级的延时要不得啊,其他代码得执行。
此外就是使用定时器控制时间,但是这三个函数如何实现难度就比较大了。
另外,我程序主循环时间是us级的,我的设想是,设置一个计数变量,循环个n次之后时间刚好1ms,这时调用一下发送函数,来实现发送。这个想法的难点也在于上述三个基本函数的实现,代码怎么写现在还没个明确的头绪。

请问各位,有何高见?尽管说说看

补充说明一下,跟仪表通信,我单片机只要发送,不要接收

网友A:
用定时器定时1毫秒的时基,其它根据状态机在定时中断中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定时1毫秒的时基,其它根据状态机在定时中断中实现...

不错的一个思路,请问使用状态机又如何划分状态呢?

网友B:
这信号差别太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信号差别太明显了

您想表达什么?

网友B:
明显就好弄啊
信号最小分辨率是1MS,以2倍的过采样频率采样就能轻松处理了,也就是0.5M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显就好弄啊
信号最小分辨率是1MS,以2倍的过采样频率采样就能轻松处理了,也就是0.5MS ...

最小脉冲时间1MS,采用0.5MS采样一次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加滤波,最好定时时间再短一些。
所谓的2倍频率采样,指的是有限带宽的信号。
对于脉冲波,不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就好弄啊
信号最小分辨率是1MS,以2倍的过采样频率采样就能轻松处理了,也就是0.5MS ...

单片机不要接收只要按格式发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不要接收只要按格式发送

发送更方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错的一个思路,请问使用状态机又如何划分状态呢?

基本的几个状态:
发送未开始,正在发送,发送结束;
发送0,发送1;
其它根据需要添加。

网友D:
实现起来应该不困难~

网友E:
只要从信号的起始边沿开始延迟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干好落在vail的时间段,就可以判定bit0还是bit1了。应该这样的单线协议都跟DQ协议类似,就是那个18B20用的那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从信号的起始边沿开始延迟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干好落在vail的时间段,就可以判定bit0还是bit1了。应该这 ...

这个通信方式接收倒好办,烦的是发送,程序如何组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现起来应该不困难~

具体讲讲撒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讲讲撒

具体就是用定时器加上状态机,定时器1ms定时,第一个状态是10ms低电平,第二个状态1ms高电平,第三个状态就是先1ms电平之后再判断数据是1还是0,比如是1,就跳到状态3,是0就跳到状态4,状态3就是2ms高电平,状态4就是1ms低电平再到状态5,状态51ms高电平~

网友F:
楼主啊,按照协议在空闲状态上电平应该是L还H?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啊,按照协议在空闲状态上电平应该是L还H?

空闲状态为L

楼主:
现在通信已经做好了,等我有时间过来结贴,说说自己是怎么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空闲状态为L

这样的话你的协议是通过高电平的宽度决定信号类型,可以设置0.1ms左右的定时器,加上一个定时计数变量和一个比较变量,在发送函数里设置比较变量的值,清零计数器,并输出H。在定时器中断中判断计数器与比较值,大于就输出输出为L,并清零比较值。不过要注意调用发送函数的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