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V开关量信号检测可以用什么方法实现?

楼主(2014-03-21):
除了用继电器、固态继电器以外,可以用光耦实现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可以用双向输入光耦PC814,串两三个合适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B:
切换还是检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还是检测啊?

是检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检测

检测有没有220V还是啥??
精度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有没有220V还是啥??
精度要求多少……

检测有无220V信号

楼主:
没有精度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精度要求

仅检测“有”和“无”,用光耦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可以用双向输入光耦PC814,串两三个合适的电阻就行了

电阻是两端都要串吗?

网友D:
串一个电阻比较热,两个可靠性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是两端都要串吗?

多串电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普通1/4W插件电阻的耐压在220Vac电压下余量不够,而普通贴片的就明显耐压不足。光耦输入两端都串是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