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蜂鸣器“唱歌”?

楼主(2014-03-21):
蜂鸣器“唱歌”的原理是啥啊?看了半天程序不理解那些数字化的“乐谱”是啥意思,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输出PWM波的频率,论坛里搜T叔的“40个经典单片机实验帮你成功”,里面有讲解...

网友B:
输出频率的问题,不同的频率近似对应不同的音调。

网友C:
我也不懂  研究C语言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PWM波的频率,论坛里搜T叔的“40个经典单片机实验帮你成功”,里面有讲解... ...

感谢

网友D:
就是发声的一个频率问题~

网友E:
声音有音高、幅度、音色三要素。
音高即振动频率。幅度即声音的大小或曰强弱。音色是谐波的含量。
所以单片机等输出某频率的信号(2楼说是PWM,其实不必PWM),通过扬声器即可听到一定音高的声音,改变送到扬声器信号的幅度即可听到大小不同的声音。改变音色则稍困难:必须同时送给扬声器若干不同频率的信号且各频率信号成一定比例,例如最低频率是440Hz,需要同时送880Hz、1320Hz……且各频率信号有一定比例。手机广告曾有什么七和弦、十三和弦……,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