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集电极电位疑惑?

楼主(2014-03-21):
设计电路如下图所示:三极管为S8050

在调试过程中QU1分别输入1KHZ,10KHZ,20KHZ,40KHZ的方波(方波高电平3.3,低电平0V),测得三极管集电极电位如下图所示:

请问这是三极管问题吗?我是想在QU1端输入200KHZ的方波,希望得到如图1所示的波形,可是波形始终是图4那个样子的?
下面是对应的R5电阻两端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PMOS,而且还得速度快,哪有这么简单?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言难尽啊,非专业人士,很难理解的!

请教一下我这个电路哪里有问题,如果在该电路上改,该如何设计。

网友B:
楼主,你被波形给骗了:lol
上面四张图,并不能说明图1比图4好到哪里去。
因为频率不一样,你示波器的时基选择的也不一样,所以给人眼看到的结果也会有改变。
不信你把图1的时基调整和图4一样,你会发现他们的ton和toff(上升时间和关断时间)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网上有专门的驱动芯片,例如:IR2101等。IR2101的ton/toff是150ns左右,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需要。

网友C:
在你原来那帖里面我已经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你原来那帖里面我已经回复。

请问一下,那该如何处理和设计?谢谢

自己看去吧。

网友D:
是三极管的  势垒电容 扩散电容 接电容  杂散电容

网友E:
R1的电阻一步步往下调小,200K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