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5z的spi

楼主(2014-03-21):
我使用的是kl25z128的板子,例程中有spi_demo,这个是怎么使用的啊?
我看例子程序中有master和slave两个,这两个分别指主机和从机吧?
还有我能不能用两个kl25z的板子,按照它给的连接方式连接?程序中需要改什么吗?还是说连上就ok了?
是这个程序的测试,都需要什么东西啊?是不是两个板子连接好后还需要串口助手什么的?

网友A:
如果你是指E:\...\KL25 Sample Code\kl25_sc_rev10\klxx-sc-baremetal\build\keil\twr_spi_demo这个例程,那么他是在TWR-KL25Z48M塔式开发板上实现的。
将芯片的两个SPI模块引脚通过塔式系统的主板、侧板插座引出并连接。

网友A:
Q:还有我能不能用两个kl25z的板子,按照它给的连接方式连接?程序中需要改什么吗?还是说连上就ok了?
A:可以使用一块FRDM-KL25Z板子(类似TOWER板那样连接),但是需要你将TOWER定义改成FREEDOM,以便编译器调用不同的头文件。

由于我也没有调试过这个例程,所以可能需要你自己根据英文注释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还有我能不能用两个kl25z的板子,按照它给的连接方式连接?程序中需要改什么吗?还是说连上就ok了?
A:可 ...

怎么把tower定义成freedom啊?
还有就是我都需要连接什么?是不是A板通过三根线连接到B板上,然后给两个板子供电就行?还是还需要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指E:\...\KL25 Sample Code\kl25_sc_rev10\klxx-sc-baremetal\build\keil\twr_spi_demo这个例程, ...

我是用kl25_sc_rev10\klxx-sc-pex\projects\spi_demo这个调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把tower定义成freedom啊?
还有就是我都需要连接什么?是不是A板通过三根线连接到B板上,然后给两个 ...

Q:怎么把tower定义成freedom啊?
A:Keil环境下的twr_spi_demo例程,若想使用FRDM板需修改:TOWER改成FRDM

楼主:
引用 网友A:
Q:怎么把tower定义成freedom啊?
A:Keil环境下的twr_spi_demo例程,若想使用FRDM板需修改:TOWER改成FRDM ...

我是用的kl25_sc_rev10\klxx-sc-pex\projects\spi_demo\iar这个里的workspace,应该就不需要改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kl25_sc_rev10\klxx-sc-pex\projects\spi_demo\iar这个里的workspace,应该就不需要改了吧? ...

恩 对的
不好意思,之前没看PE的工程文件夹所以说的是另外一个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对的
不好意思,之前没看PE的工程文件夹所以说的是另外一个工程。

没事没事,没啥不好意思的,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对的
不好意思,之前没看PE的工程文件夹所以说的是另外一个工程。

那这样是不是直接使用程序就行了?不用再改变什么了吧?
还有就是这样连接的话,你知道都需要连什么吗?是不是按照程序里的
MOSI:  PTA17 (J2 pin 11) to PTE1 (J2 pin 20)
MISO:  PTA16 (J2 pin  9) to PTE3 (J9 pin 11)
SCK:   PTC5  (J1 pin  9) to PTE2 (J9 pin  9)
PCS0:  PTC4  (J1 pin  7) to PTE4 (J9 pin 13)
这么连接两个kl25z128板子就好了。然后主板连电脑,从板不用再连接任何东西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样是不是直接使用程序就行了?不用再改变什么了吧?
还有就是这样连接的话,你知道都需要连什么吗? ...

这个例程是在一块FRDM板子上实现的两个spi模块通信。
当然你也可以用在两块FRDM开发板上,就按照说明连接即可。

建议你现在一块板子上实现其功能,再在两块板子上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例程是在一块FRDM板子上实现的两个spi模块通信。
当然你也可以用在两块FRDM开发板上,就按照说明连接 ...

我现在在一块板子上,通过它让我连接的线连接了一共8个PT,然后用线连接opensda和电脑。下载程序进入板子,download and debug,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可是没什么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一块板子上,通过它让我连接的线连接了一共8个PT,然后用线连接opensda和电脑。下载程序进入板子 ...

我的FRDM-KL25Z开发板,经过这么连接后。
串口端115200波特率能够输出提示,让我输入任意字符以继续运行程序。
在随意输入一个字符后,串口端会打印当前输出以下信息并伴随着灯色变化。
Master: Sending message2...

Slave: Message2 received...

Master: Slave accepted Message2...

Master: Sending message1...

Slave: Message1 received...

Master: Slave accepted Mess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FRDM-KL25Z开发板,经过这么连接后。
串口端115200波特率能够输出提示,让我输入任意字符以继续运行 ...

哦,那有可能是我设置有问题,PEE mode,这个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有可能是我设置有问题,PEE mode,这个怎么设置啊?

请问你用的是IAR的工程还是CodeWarrior的?
如果是CodeWarrior编译环境,那么我在E:\...\KL25 Sample Code\kl25_sc_rev10\klxx-sc-pex\projects\spi_demo\cw看到,现在工程设置的就是PE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IAR的工程还是CodeWarrior的?
如果是CodeWarrior编译环境,那么我在E:\...\KL25 Sample Code ...

我的是i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iar

kl25_sc_rev10\klxx-sc-pex\projects\spi_demo文件夹下的三个环境工程,内容应该是一样的,因为都是由PE导出来的。
所以工程现在配置的就是PEE。

我给你截CodeWarrior编译环境的图,是因为CodeWarrior10.x软件集成了PE功能,你只需要选择根据提示选择你需要的功能就可以生成代码。
所以在CodeWarrior工程内修改模块配置代码较Keil、IAR要方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25_sc_rev10\klxx-sc-pex\projects\spi_demo文件夹下的三个环境工程,内容应该是一样的,因为都是由PE ...

哦哦,好的,我在找找我的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25_sc_rev10\klxx-sc-pex\projects\spi_demo文件夹下的三个环境工程,内容应该是一样的,因为都是由PE ...

太谢谢了~刚才我单步执行的时候,就能正常显示了,然后我又全速运行了,好使了,真是太谢谢了~~
这就是kl25z的spi驱动好使了,对吧?那我要是换成kl25z和别的板子两个做spi通讯的话,是不是也差不多,就是管脚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25_sc_rev10\klxx-sc-pex\projects\spi_demo文件夹下的三个环境工程,内容应该是一样的,因为都是由PE ...

单个板子上好使了,我现在想把它连到两个kl25z的板子上,我现在是主板连四根线,从板连从主板连过来的四根线,然后主板使用opensda连接到电脑上,从板也是一样的,串口助手是使用的主板的串口号,但是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个板子上好使了,我现在想把它连到两个kl25z的板子上,我现在是主板连四根线,从板连从主板连过来的四 ...

刚开会去了
这个程序流程我还没仔细看,你需要根据程序流程来判断是否能够这么使用。
但你现在至少已经能够看到SPI模块之间通信了,所以根据需求修改一下应该没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会去了
这个程序流程我还没仔细看,你需要根据程序流程来判断是否能够这么使用。
但你现在至少已经能 ...

恩,明白了,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会去了
这个程序流程我还没仔细看,你需要根据程序流程来判断是否能够这么使用。
但你现在至少已经能 ...

给的例程是不是都是固定的啊?为什么我改其中main的东西,然后编译下载运行,还是和没改的时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