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探索套件】STM32F429 Discovery之行(初章)

楼主(2014-03-21):
STM32F429 Discovery之行(初章)
一、我们来照张相吧
      啊哈!STM32F429 Discovery套件终于入手了,先来合个影吧!
      好了,亮相Over。
      我们该切入正题了:如何来给Discovery烧录自己的程序呢?

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万事就是Discovery套件。ST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就不用纠结这方面的工作了。至于东风嘛,就需要我们去借一借了。

      一借,ST官方的示例程序:STM32F429I-Discovery_FW_V1.0.1。
      从官网http://www.st.com/web/cn/catalog/tools/FM116/SC959/SS1532/PF259090下载stsw-stm32138压缩文件,解压缩后得到名为          STM32F429I-Discovery_FW_V1.0.1的工程文件夹。

      二借嘛,示例程序的编译平台:诸如Keil、IAR等等。
      我选用的是Keil 5.10,各位看官依自己的习惯选择一款来编译。
      使用Keil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工程文件路径不要带有中文!否则编译会报错!

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一切准备就绪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工了。

      3.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STM32F429I-Discovery_FW_V1.0.1\Projects\Demonstration示例实现了那些功能?
      打开文件夹中的readme文本文档,是全E文的哦!

      恭请xx翻译工具降临&*Y@*(Y*&S!T!*!YYW!Y(!*,已过一番折腾得到以下信息:
     示范固件,基于STemWin GUI库,显示了一个菜单。菜单由以下控件组成:视频播放器、图片浏览器、时钟/日历、游戏、性能和系统信息模块。状态栏指示CPU利用率、USB盘连接状态、闹钟和时间。
     按照下面的顺序来配置STM32F429I-DISCO板并启动演示应用程序:
     - 检查板上跳线JP3、CN4是否连接。
     - 使用USB线连接PC和CN1接口,为STM32F429I  - DISCO板供电。等待电源红色指示灯LD2点亮。
     - 播放与屏幕上显示的应用程序:
     + 视频播放:
      -  连接CN6接口与U盘,然后可以播放在根目录中的视频。
      -  支持的视频格式为MJPEG ( Motion JPEG格式) 。
      -  几个自由软件工具可用于将不同类型的视频文件的MJPEG格式。
      -  目录\媒体下*  MJPEG文件也可以重复使用。
      -  视频播放器的提供了播放/暂停、下一首、上一首、停止、关闭的按钮,以及一个指示播放进度的滚动条。
      -  要切换到全屏模式,只需触摸屏幕录像。要退出全屏模式触摸再次液晶。
     + 图像浏览器
      -  连接CN6接口与U盘,然后可以显示在根映像中的目录。
      -  支持的图片格式为JPG。
      -  一些* JPG格式样本提供的演示(在\媒体) 。
      -  图像浏览器的初始显示包括以下按钮:
      +  上一页
      +  下一页
      +  自动/手动:选择图像模式转型
       -  要切换到全屏模式,只需触摸屏幕上的图像。如果自动模式已被选中,将仍然有效,直至关闭浏览器。要退出全屏模式触摸再次液晶。
     + 时钟/日历:
       -  通过选择“设置”按钮设置日期、时间和闹钟。
       -  选择“应用”按钮之前,确保正确的复选框被选取。
       -  如果闹钟设置,一个小闹钟图标会显示在状态栏中。
       -  当到达闹铃时间会弹出窗口,并点亮红色指示灯LD4。然后点击“关闭”按钮来关闭弹出窗口,并熄灭LD4。
    + 游戏:
       -  黑白棋游戏。
    + 产品性能:
       -  允许观看实时的CPU负载和运行一个图形化的标杆。
    + 系统信息:
       -  显示关于所使用的硬件的一些信息。

      看完我蹩脚的翻译和E文文档,大家应该对这个示例有了大致的了解。

      3.2 开始烧录
      现在大家可以Download,然后测试一下功能了。这个示例与套件的出厂程序有些细微的差别。建议大家先用ST-Link Utility备份一下探索板中的出厂程序。
      左上角的是出厂程序的菜单截图,右下角的是STM32F429I-Discovery_FW_V1.0.1\Projects\Demonstration示例。大家不难发现其中的差异了吧。
      这样初次试用就完成了。大家就可以在示例的基础上,开始熟悉STM32F429ZI和外围电路,然后
植入自己的代码了。头一回写STM32学习帖,写的马马虎虎,请大家多多包涵。

      感谢各位看官光临!

网友A:
哦,我没买探索套件,我从淘宝上买的一个F4开发板,就是例程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没买探索套件,我从淘宝上买的一个F4开发板,就是例程比较少

去官网下载stsw-stm32138压缩文件,里面有这些例程。

网友B:
怎么就没有串口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就没有串口的例子~~·

串口的话,看一下 outstanding 的帖子“ [STM32F4] 【STM32F4探索套件】序列之6:串口通信”吧。

网友C(2014-05-15):
刚拿到板子,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LZ下一章呢?期待

网友:
keil5打开有好多工程,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下一章呢?期待

下章得要些时候了。:'(
套件这块“outstanding”等前辈写的也挺全面的。

等工作淡些,再构思些接口转换方面的应用。

网友E(2014-10-08):
我的STLINK找不到器件

网友F:
期待我也能有一个STM32F429 Discovery套件看看它在图形处理方面的性能

网友G(2015-03-13):
新搞了块板,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H:
帅哥,你的板子的PA1,PA2的gpio输出OK吗,推挽式,无上下拉,能否输出0V

网友I:
用什么软件烧写程序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期待我也能有一个STM32F429 Discovery套件看看它在图形处理方面的性能

板上显示屏,100帧的刷屏速度。图形处理的话,,,对ARM还是有点累的,虽然它有DSP

网友G(2015-06-13):
烧录的时候出现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4" 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烧录的时候出现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4" 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

检查FLASH容量是否有选?

网友J(2015-09-07):
ST-Link Utility怎么备份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J:
ST-Link Utility怎么备份楼主

ST-Link Utility备份目标板的程序:
1、仿真器连接到目标板,这时可以看到目标板片内的数据。
2、通过菜单栏的File->Save file as...功能选项,可以把目标板中的程序保存为bin或hex等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