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温度较高,会影响程序运行速度吗?

楼主(2014-03-21):
各位大侠,我想问的是,当我的DSP温度比较高(芯片边上有其它热源),运行的程序会变慢吗?
我碰到的情况是,新做的板子28027,这颗芯片跟电源芯片距离比较近,所以运行一会之后,DSP芯片就有点热,但是也没有热的损坏了DSP。我用的是一个指示灯闪烁,隔1S亮灭一次,DSP刚开始能够正常运行,运行几分钟之后,明显感觉到延时比刚开始长了一倍左右。当我用风扇散热时,灯闪的一直正常。
仿真的时候,有时程序会进入
3FF7EB 6F00        SB         0,UNC
3FF7EC FFFF        ITRAP1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任何芯片过热,都影响芯片的正常工作速度

网友B:
你的较高有没有超过芯片所给的温度,也可以温度升高时测下晶振具体看下的...

网友C:
个人觉得DSP只要在要求的温度范围里  应该是没问题的
还是建议你看看在温度变高后   晶振的起振频率有没有降低

网友D:
楼上说的对,芯片一般工作温度都是100度以上了,温度会影响芯片的温度性,但不会影响程序运行的快慢,程序运行快慢主要是由晶振决定的,是否晶振的频率被影响了》

网友C:
咨询了一下  TI的员工   说只要在TI提供的datasheet上要求的温度之内
DSP肯定是能正常工作的   可能影响了别的因素 比如电压下降导致DSP的速度降低
还有晶振等原因

网友C:
希望楼主找到原因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温度绝对会影响DSP的运行速度。我跑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在有风扇散热和无散热两种条件下,做了几次对比试验,得到的结论是,在有散热条件下,DSP运行稳定(依据是我灯闪烁无异常)。

楼主:
DSP的散热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是我这次得到的经验教训。结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