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 Visual Programmer,即使校验了,有时还是有不对的地方

楼主(2014-03-21):
用ST Visual Programmer,烧写了几百块芯片,然后发现少数功能不太正常.重新再烧写一遍就好了.
很奇怪啊,我明明勾选了校验选项的,怎么还会这样?

网友A:
什么软件,什么工具?怎么个不太正常,请描述清楚。
需要别人帮你,至少提出问题的时候描述认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什么工具?怎么个不太正常,请描述清楚。
需要别人帮你,至少提出问题的时候描述认真点。 ...

st的开发工具里面,能烧写的,只有ST Visual Programm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的开发工具里面,能烧写的,只有ST Visual Programmer

STM32 ST-LINK utility算不算官方的提供的烧写软件?

网友B:
你用什么烧录器的啊?ST-LINK在线烧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烧录器的啊?ST-LINK在线烧录么?

对啊,st-link也是官方的